今天遇到一个cpU坏的

楼主(2012-04-14):
主板昂达NF520,CPu4400十,条子2代2G、800的。不开机,上诊断卡C1一C3
代换条子,主板无效,最后更换Cpu后正常,大家遇过CPU坏了还跑码的吗

网友(点评):
见得太多了。

网友(点评):
还有能亮机的呢。

网友:
因为现在的板子都是CPU控制内存,I3I5I7都是CPU;直接控制,

网友:
不刷BIOS试一下呀,,那你拿你那个CPU到别的主板试了没呀。。。有的是兼容性问题呀,。。。

网友:
张经验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我的那个坏的E6300也跑C1,呵呵

网友:
我的坏的E6300也是跑C1,呵呵

网友:
AM2的CPU有碰到过,而且还不在少数。

网友:
这个cPU更换另一个主板也是跑C1确定是CPu坏了

网友:
能进卓面然后重启,是CPU问题。加温了就没事~

网友:
我也有一块坏的4400+,现象是有时候能起动,多数情况不启动,如果能启动动不动机器就重启了,

换CPU 后解决,上别的主板也重启,确定CPU坏了,现在直接不亮了。

网友:
换吧换吧  加焊下也可以用的  不过用不了多久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