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笔记本电池快不行了,拆开充电中……

楼主(2012-04-14):
电池坏了,开了机只能用几分钟,而且很快就会充满,拆开发现6节18650,上图最右边2节电压偏低,只有2.75V,另4节有3.7V多,于是用台机电源FSP的电源的5V给2节电压低的充电,没有断开,直接挂上导线充电的,不知有用否?还有希望“复活”吗?玩过电池的高手都说说

网友(点评):
抄袭作品,看图更懂。

网友:
小心来个大爆炸

网友:
电池本来就是有寿命的,这样可能会爆炸

同意楼主

网友:
拜托,你连最起码的东西都没搞清楚呀,锂电池的充电电压是4.2v呀,用这个电压激活压下有可能会变好,就像我的神舟本本电池,也是这个方法,已经正常用了半年多了。

网友A:
激活应该是用脉冲电流吧,用稳压的5V应该没有什么 效果。

网友:
好的可能不大 小心爆炸

网友:
断开了,没充了,测得此时2节低电压电池现在的电压上升至4.48V,6节电池总电压为12.10V,明天再上机测试,嚎~~~天色已晚,各位晚安

网友:
电动车现在不是有脉冲充电器马?弄个试试,电压自己改下

网友:
脉冲充电啥原理啊,是不是把滤波去掉就可以是能用的脉冲了啊

网友:
好像不是都串起来的,检查分析再打算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待高手解答

网友B:
砰。。》~!
  一下子就爆掉了。。

网友:
建议你不要这样做

网友C:
FSB?全汉电源吧。用5V给两节电池充电是没用的,而且是直流。,脉冲直流就好,可以那一个输出5V交流变压器,再拿一个硅二极管,接在5V交流变压器,这样应该能输出4.3V左右的脉冲直流,再接一个锂电池,试试看能修复不。
或者,把那两节电池,用纸巾包裹后放在冰箱里冻它两天再拿出来激活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激活应该是用脉冲电流吧,用稳压的5V应该没有什么 效果。

脉冲电流是个啥电流?手机电池啥的不也像这样吗?俺以为只要电压高点就可以充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砰。。》~!
  一下子就爆掉了。。

没见谁爆过呢,估计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FSB?全汉电源吧。用5V给两节电池充电是没用的,而且是直流。,脉冲直流就好,可以那一个输出5V交流变压器, ...

这么麻烦?

网友:
这样做有点危险

网友E:
       充吧 ,  爆爆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吧 ,  爆爆更健康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脉冲电流是个啥电流?手机电池啥的不也像这样吗?俺以为只要电压高点就可以充了,呵呵

我看过电动车电瓶修复技术就知道了,脉冲电流就是不平稳的有断续电流,跟数字信号一样的波形。不知道这两种电池原理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的话应该就不能充,危险加大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的爆炸,威力大不?对人威胁大不?伤得起不?

蛮厉害的!!
又不是锂聚合物。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激活应该是用脉冲电流吧,用稳压的5V应该没有什么 效果。

为什么我的电池待机时间也没几分钟,,拆开后量每节电芯都是3.9V呢。
也能正常充电。。就是待机不到三分钟就结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电动车电瓶修复技术就知道了,脉冲电流就是不平稳的有断续电流,跟数字信号一样的波形。不知道这两 ...

哥们头像好看啊,是你GF么?有福气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电池待机时间也没几分钟,,拆开后量每节电芯都是3.9V呢。
也能正常充电。。就是待机不到三分 ...

那应该就是电板的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就是电板的事了

你说的是主板?可是可以正常检测到电池的存在,。,还有就是也可以正常放电。。晕了。。

网友:
危险动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主板?可是可以正常检测到电池的存在,。,还有就是也可以正常放电。。晕了。。

不是主板,是电池上面的电路板,三分钟就结束?是个什么情况?把机子的电量低自动XX全关了,有些电池还可以用很久的,只是信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主板,是电池上面的电路板,三分钟就结束?是个什么情况?把机子的电量低自动XX全关了,有些电池还 ...

哎。。  我电池给扔了。。拆开了。就装不进去了。。长了一点。。反正不是什么好机器。。下次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G:
修电池的人可能就是把这样的电池拿下来再这样弄再拿回来装进电池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电池的人可能就是把这样的电池拿下来再这样弄再拿回来装进电池里面。

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哥们头像好看啊,是你GF么?有福气啊

是我女朋友的话,我晚上哪还有时间泡论坛哦,肯定夜夜战斗到天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我女朋友的话,我晚上哪还有时间泡论坛哦,肯定夜夜战斗到天明了

呵呵
现在6节总电压11.8V,装入本本开不了机,可以检测到,用HP自带软件说电池不行,需要更换,用BETTEYMON软件测得0电量,充不进,放不出,神马情况?

网友:
死掉了啊,现在, 看来电池还是不可以胡来

网友:
电池还能冻冰箱激活!!!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现在6节总电压11.8V,装入本本开不了机,可以检测到,用HP自带软件说电池不行,需要更换,用 ...

11.8V这么低的电压肯定是不能开机了,电池该换就得换了,没什么好法子可修的,就跟人老了一样。

网友:
没有玩过电池,总之,安全第一

网友:
应该还高了一点吧?电池壳外面写的电池电压为10.8V,现在不是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