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开机不亮,外接的话一会就自动关机,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2012-04-14):
是显卡坏了么?

网友:
T61 的8889那个型号,。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两个问题,屏不显示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关机的话应该是风扇太多灰尘堵死了,过热引起的,显卡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显卡和显存,风扇报错会自动关机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拆开机器 换个风扇试试外接能不能亮,不能的话 在考虑 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