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非显卡造成的分屏。

楼主(2012-04-14):
联想Y450 6分屏。显卡干了依旧,量显存边上的点一个异常,看上去有点氧化刮开断线了补了OK
Y450 3D花屏 干了显卡依旧。换了显存后OK
Y450 6分屏 干显存后OK
Y450 跑A2 该出的招都用了。最后换南桥OK 。这个比较怪。一般A2 99%换显卡就好。
Y450 跑55,以为USB芯片的事。拆了依旧,干南桥依旧。想到PC卡芯片老是造成当LOGO就换了这个鸟芯片结果OK
Y450 A2 ,声卡到南桥的时钟信号隐蔽性断线。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会造成A2
Y450不开机,开机S5-ON后的信号全无,量RTC-VCC短路,换南桥后OK
Y450开机3V.5V-S5后无电压,MAINON只有0.9V,更换U42后OK
Y450开机灰屏,显卡附近断了一根线
不开机,短路,电压不正常的比较好修就省略了
没有图没有详细步骤。从来也没有时间允许我有图有步骤的去写。大家多包涵,都是简单记录下。搞几条觉得有点帮助的给大家分享下。

 会员6710732元2022-12-16 10:13

网友:
全是同一型号机啊

网友:
楼主是联想售后的吧。总是同一型号机。修同一样机就用了经验。

网友:
看过上面的,都可以学习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要是有对应的故障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大公无私

网友:
楼主是联想售后?怎么都是一个型号?

网友:
很专业。有修过楼主说的几个问题。

网友(2012-07-24):
好内容
这个跑A2确实太多地方会导致 不过在别的板上还真的是没见到过

网友:
修同一款机器,多了,图纸都不用

网友(2012-04-15):
显卡,南桥,声卡,网卡 ,BIOS,显存(上边两个)都换了,还是一样,跑到A2就停了,现在是淡季,这本子我都修快两个星期了

网友(2012-06-26):
哪个显卡小板也经常出问题哦。, Q1还是多少? 我忘了
Y450 A2 ,声卡到南桥的时钟信号隐蔽性断线。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会造成A2这个试试看

网友(2012-04-15):
你的可能还是你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谢谢宝贵的经验

网友:
a2,不好修

网友:
这帖子强,简单明了,经验多多。我已经收藏了。楼主可能是联想维修站的吧?修了这么多联想的机子。

网友:
都是精点

网友(2012-05-27):
不知道能不能有普遍性。。

网友:
楼主问一下我的Y450装显卡驱动黑屏怎么回事啊,求教

网友:
我有个Y450本来是6分屏的,换了显卡就好了,没想装机装起来就无显示了,不知道 是哪的事了

网友(2012-07-17):
wxf
不错的贴子

网友:
我修过一个 宏基的 是屏线问题

网友:
都是450啊~哪来的这么多450让你修的啊、

网友:
不错,可以写成Y450全集了。
简单明了,维修指针。
同意楼主:
4.0
先锋商务
同意楼主:

网友:
有个块板子断线 比较值得学习 能详细点 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加分了哈 哈哈
好经验

网友:
显存也会分屏,学习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这样的怪病还真是不好修,不按套路出牌,这段时间也碰到这样的机子,头都大了。

网友:
这个真的是经验了 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 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分享 有经验的指导下 希望本站越来越强大

网友:
都是Y450,这个机子坏的这么多吗?

网友:
经验啊,先收藏来

网友:
很多都是显存引起分屏

网友:
Y450都给你吃透了,估计你闭着眼睛都能修了。

网友:
早看到过类似介绍

网友:
哎。。修本本的水平还是没有提高。。。
怎么办呢?

网友:
我有块板,6个分屏。显卡,显存,FLASH刷了。全没用呀

网友:
精彩,多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联想这么爱出显卡门,可悲啊

网友:
我补一条:Y450开机白屏,重新BGA显卡,无果;换全新显卡芯片,无果。最后换四颗显存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