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光,黑屏

楼主(2012-04-14):
请教各位高手,显示器没有50V电压,断开二次升压后,测B有50V,升压场效应管G极有10V电压,S极和D极没电压,下边不知怎么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3243-1-1.html

网友:
纯屏幕15寸,电源保护,断开二次升压后电源正常,灯丝亮,量二次升压管对地电阻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就查升压场效应管的D极呀,D极应该有电压的呀,跑跑线路就出来了!

网友:
我断开了场管D极量电压为0V,拆下量场效管量SD两极有单向电阻其他的都不通,应该是好的吧,电压是在没接主机时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