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帐户设置,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14):
           今天去客户公司,客户给了一个这样的要求,她的电脑有两个帐户分别是:"administrator" and "NEW"客户原来启动电脑显示的是“NEW”这个帐户,但是按“ctrl”+“alt”+“del”可以重新输入帐户,进去“administrator”,但是这个设置是怎么设置的呢,搞了半天还是没能实现,求解!!!

网友:
开机压F8进入安全模式就可以一起看到所有的用户名了,想改的话在控制面板里面改账户就行了!

网友A:
没看懂你想问什么,给你个可以选择从那个账户默认启动的指令,看能不能有用:
1. Win+R 输入cmd回车来启动控制台
2. 执行control userpasswords2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B:
XP默认情况下如果有其他帐户存在的话administrator应该自动隐藏啊,怎么还要设置?

网友:
我的意思是,系统原本有两个账户,一个administrator 一个NEW
当开机的时候显示的只有NEW这个账户,另外那个要按ctrl+alt+del输入账户名密码才能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想问什么,给你个可以选择从那个账户默认启动的指令,看能不能有用:
1. Win+R 输入cmd回车来启动 ...

您这个有点复杂为,能不能说通俗化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XP默认情况下如果有其他帐户存在的话administrator应该自动隐藏啊,怎么还要设置?

但是我们的系统有两个账户的时候它两个都是显示出来的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才能隐掉那个超级用户,求解!!!

网友C:
你的意思就是说,想开机的时候两个账户都显示?
首先就是在控制面板账户设置里面设置启动欢迎界面,
然后添加注册表,显示管理员账户。这个具体的请看这个wenku.baidu.com/view/9adb63c4bb4cf7ec4afed0ec.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就是说,想开机的时候两个账户都显示?
首先就是在控制面板账户设置里面设置启动欢迎界面,
然后 ...

我的意思是说在启动的时候只显示“NEW”这个帐户
然后按“ctrl”+“alt”+"del“显示的对话框输入另外的帐户

网友:
超级管理一般应该不会显示的呀。。你的登陆方式选择使用欢迎界面就可以了。不用搞什么的呀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开机或重启都是以NEW账户进入,
在系统中按“ctrl”+“alt”+"del“可以选择administrator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开机或重启都是以NEW账户进入,
在系统中按“ctrl”+“alt”+"del“可以选择administrator进入 ...

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请问怎样设置能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自己实验了很多次都是两个账户都会显示的,郁闷....

网友:
呵呵,谢谢朋友们
解决了,是我误解你们的意思了
直接进欢迎界面设置就可以了,我到账户管理哪儿去搞去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说在启动的时候只显示“NEW”这个帐户
然后按“ctrl”+“alt”+"del“显示的对话框输入另外的 ...

是在控制面板账户设置里面设置启动欢迎界面.把这个去掉

网友:
直接去控制面板把Administrator禁用就行了。因为系统默认administrator是不会被禁用的,但一般不显示出来,只有在按3个键的时候才会有选择,按3个键其实是为了安全性考虑的。

网友:
貌似还是有很多人没明白楼主意思

网友:
这个你可能有用 两个注册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