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ew9

楼主(2012-04-14):
接到一台显示器为190ew9的显示器为开机半个小时黑屏,关机再开机又有显示了但过了30秒左右又黑了。再开机又好了过了30秒又黑了.....
  先拆机检查电源板黑驱动板都很正常(外观)。用仪器测量灯管;四根灯管一直是正常电流。还是拆下屏检测灯管,发现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啊还是把四根灯管都换掉了。故障依旧开机过logo显示一下马上就黑屏。再开又亮了 再又黑。
  还是直接接一个四口的高压板。通电    显示器好了。心想可能是电源板的故障。但是我不会修电源板,直接到淘宝网上买了一块电源板。
  过来几天电源回来了。换上去故障依旧,还是一样。请问一下驱动板会造成黑屏的故障吗

这个型号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吧,上灯管有一根虚焊,都通病了,不晓得修了好多台了,
都让你绕糊涂了,黑屏的时候,如果指示灯亮,能正常控制,解压板一般都是好的,问题还是出在高压板和灯管
190ew9通病是灯管虚焊,,,,,

网友:
其实用点屏器来点灯管,不经驱动板,不经原来的电源!就知道是不是光管问题了。一般是高压保护或灯管电源板问题,一开就黑!今天我也刚搞一台,反复黑屏的。图片接好灯管时试机的!

网友:
看着有点乱,仔细阅读了几遍有点清楚了。意思是外接高压板能点亮屏并且正常使用,把灯管接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就过会就灭,新买来的一体板也是这情况是吗。如果这样就是说电流偏大电源保护了。还有你的第2和第4图上电源板上接一根灯管是错误的,要4跟都接上不然是要保护的。

网友:
尼玛工作台这么干净

网友:
我怀疑你那个只亮一小部分的灯管是坏的, 还有, 4灯高压板不能只接一个灯管, 因为高压板会保护的, 你这个机器的故障我暂时还在研究中....

网友:
一般是上管容易坏

网友A:
是说,上面的灯管,灯管坏后,导致高压保护而关机

网友(点评):
他外接灯光很正常呀

网友:
高压包坏了换把

网友:
电源真的很漂亮!

网友:
楼主你那现象是 驱动板的问题哦 ,EN信号没了 ,我有修过 驱动板上有个 三极管不好了。

网友:
没见过,路过,学习下

13154912717 -2 严禁灌水

网友:
是19寸飞利浦吧?是用半个钟直接断电?我遇到过这样一台,换了驱动板无果,可是楼主又换了电源板,郁闷啦,修好了的话说下经验哦

网友: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同意7桉意见,高压包问题。碰到这个情况我要么换通用高压条,要么换高压包。兄弟是刚入行的吧。怎么连个静电胶布也不摆个。最少弄个泡膜防止短路不是

网友:
吧一体版去点看看还会黑不。

网友:
如果三极管不好,还要查看附近的电容~!

网友:
这个故障是按键漏电照成的,我修过,把所有的按键换新的就OK了!!!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故障不过不是这个牌子   是板子上的高压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不定时会黑屏,也就是无信号 ,后面是换灯管好的

网友B:
换了新的一体板还这样,楼主灯管没换好吧,我碰到这个型号的都是灯管问题

网友C:
还是灯管的问题 。、 。  改个两口的高压条试下 。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

网友:
拍的很好,标得不好,工具很好,技术不好,软件用的好,硬件修不好,哥还是改行吧

网友:
貌似原因很多,先查高压包,再看看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  开启信号 和亮度调节 两个的问题,看看电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新板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供电不足

网友:
我想也是灯管的原因

网友:
  看电源板,应该是富士康的屏吧? 如果是富士康的屏,灯管没换好

网友:
还是用通用板加通用高压条点一下看看确定下屏的灯管没有问题。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一个,以为是灯管坏了,换了管了一天,才知道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D:
学习中,,以前遇到明基17的这种问题,加个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研究帖子好长时间,也觉得是灯管问题,没有换好了

网友E:
今天也返修了一台一样的机子。故障是用一小时以后黑屏。上次将灯管全部更换后交付用户。用了一个星期左右。今天又拿回来了。还是老毛病。试机一小时后黑屏。带电卸开外壳。用外接灯管试验最终确认是上面那组灯管灯管不良。又换了一组灯管。烤机3个多小时没出问题。最后告诉用户。再出问题。只能考率换通用一体板了。以前两个和这个同型号机器,都是热机黑屏。没换灯管。全部换的通用一体板到现在为止接近半年没有返修。

网友F:
这种电源  淘宝上大把卖的.. 240 250块钱左右,,搜笔记本 手机维修电源...那些带按键的 就是这款..什么DPS的..

网友G:
高压板是4灯管的,必须同时接4个灯管,否则会亮一下就灭的。

网友:
我为什么要改行了  我还从来没有学过修电脑硬件。只是自己家的显示器坏了。所以在网上买了很多维修工具,自己拆

网友H:
直接换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I:
这个显示器修了N多台了,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各位大婶众说纷纭让我等很是迷茫

网友J:
今天修到一台  190EW9     亮一下就灭    拆开一看是灯管漏电   换了灯管   可惜热缩管套多了  结果安外框的时候安不进  用力过大 把屏压碎了      不过故障没变   估计驱动板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K:
灯管接线头虚了,拆屏焊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帽似有通病,就是灯管虚焊,你真的换过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灯管接线头虚了,拆屏焊好就可以了

你说的很对时灯管虚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今天修到一台  190EW9     亮一下就灭    拆开一看是灯管漏电   换了灯管   可惜热缩管套多了  结果安外框的 ...

我的这台经过反复检测还是灯管问题  原来是灯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显示器修了N多台了,都是灯管问题

你说的很对  ,是我自己没有检测好 ,是灯管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换高压板就行了

经过我的检测是灯管虚焊导致  ,谢谢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新的一体板还这样,楼主灯管没换好吧,我碰到这个型号的都是灯管问题

你说的很对是灯管虚焊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灯管的问题 。、 。  改个两口的高压条试下 。

是灯管虚焊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压板是4灯管的,必须同时接4个灯管,否则会亮一下就灭的。

哦   自己在家自学这行。经过我的反复检测是灯管虚焊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也返修了一台一样的机子。故障是用一小时以后黑屏。上次将灯管全部更换后交付用户。用了一个星期左右。 ...

哦 你说的很有道理,值得学习。我这里还是灯管虚焊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中,,以前遇到明基17的这种问题,加个高压条就好了

经过我的反复论证还是灯管虚焊导致黑屏的

网友:
飞利浦的显示器啊?是灯管的问题,你千万不要和我说你换了,我知道,你确定你换好了吗?你不信你换一个屏点,绝对没问题!相信我!你的灯管没换好!

网友:
换这么多东西,您还挣钱么

网友:
是你买的劣质板材吧?

网友:
楼主板都换了呀!应该不存在高压包的问题,不亮的时候量下EN看下,外接灯管正常,也可以排除灯管,量下驱动板发过来的ON-OFF吧

网友:
顶下,是这样的,一般试高压板灯管的接口得都插上的,少插是要保护的
你这情况换高压包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源  淘宝上大把卖的.. 240 250块钱左右,,搜笔记本 手机维修电源...那些带按键的 就是这款..什么DPS的 ...

那你修个液晶显,得收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你修个液晶显,得收多少钱啊

我主要是修屏..基本上不修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说,上面的灯管,灯管坏后,导致高压保护而关机

没去看修好了没有,装上去没安装好,如果漏电啊,也会保护关机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了  直接改个高压条应该就可以了撒

网友:
高压板变压器坏了,就是你电源接口旁边的哪的

网友:
这些问题有意思,这个算是通病不?

网友:
190ew9用的都是群创的屏  灯管容易坏  果断换灯管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条、有可能驱动板问题、

网友:
高压板问题 很大 我修过 换通用高压板好的

网友:
学习了。。。高压保护

网友:
高压包的事情

网友:
修道过宏基 AL1982W 的,也是 亮下就黑 ,换驱动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