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办法了,不想一错再错了,特来求助,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15):
       先蛋疼一下。。。。真疼啊。。。
        今天接修一台CQ40。原本是屏线问题,因为动动屏就好了,小问题(当时只插电池,没外接电流表试)!
      然后拆机,拆好后发现不亮了,以为屏线断太多了,换了个屏线,换了个屏都还不量。。。日。见鬼了。。继续蛋疼。。。
     板号是LA-4114  ATI显卡,没什么问题,换个CPU试试把!当时客户在边上坐着,在看电影,自己也有点急,原本是S1G2的U,找了下,拿了个G1的U(当时没太注意),插上后,上电,,持续上电,,等,,擦,大电流了,,,下掉U,还是大电流,简单,保护隔离的第二个管子和+CPU_CORE_NB的上管都穿了,换好,插电不大电流了,心想small case!     可是接下来就是悲剧了。。。。
      直接上U,上电,,,上电短路掉电(这里详细说明下,就是上电过程中,电流表红灯一闪,然后就掉电了),显然后后极有短路!拿掉U,一个个电压测,所有电压的对地都测了,包括S5,S3,S0都没有问题,擦,看来不简单。。。期间,测的+1.8VS对地就45,喜上眉梢,烧机了一下,发现显卡有点热度,直接下掉了显卡,板子拿下来,发现对地还是45,草,亏大了,,,继续查把,后来发现只要CPU电压不出来就不会掉(就是说我只要随便翘一个CPU供电电感就不会掉电了,其他电压都正常),这个6265产生VCORE和VCORE_NB,当时脑子一抽筋,图纸看都没看,就看到VCORE_NB后面的NB了 ,草,直接下掉了北桥,下掉后故障依旧,,,悲催了,后来又疯了似得换掉了CPU供电芯片及其6个上下管和滤波大电容,结果还是不行!见其PG发至EC,虽然翘起过EC与VGATE的脚,还是一样,但是不甘心啊,索性换掉了EC,故障依旧。。。后来病急乱投医,索性又下掉了所有的外设IC,还是不行,本来想今晚搞定他的,草,没想到还挺邪门的,,,从下午一直搞到现在,要不是明天要上班还打算继续弄的,,,悲催啊,大家帮忙给点思路把,就剩个南桥还没动了,,所以建议我换南桥的就不用说了,给我点检测的思路就行了,现在我这情况在弄下去八成得整报废了。。。
         大家走过路过,多少给点思路啊!先声明下,在下也是急了,平时修机器也不这么不用脑子的,,

换板 换板吧
LZ好强大
楼主,把蛋割了吧! 经常疼怎么修机

网友:
看你弄得这么累,跟着上电时序来修吧,那个电压没出就弄那个,查Ec有没收到cpu发来的PG,然后Ec向南桥北桥发出PwrGD

网友:
小毛病搞成大问题,这种事情在我们维修中常有的事。不过你要静下心来,慢慢的修,看出来你是个高手,我是个新手,只能安慰一下。帮你顶一下。

同意楼主

网友:
冷静点,别慌张,仔细查。

网友:
我也是新手,等待高手解答呀,学习中!

网友:
太复杂了。我也搞不懂。

网友:
是不是那里烧短路了呀

网友:
我的e43a也没有修好,先查一下所有电压是否产生,所有电源ic的pg是否发给了ec,ec有没有把pg发给南桥。南桥最后好像还要发个pg给cpu电源ic。都正常的话,就从南桥开始查rst

网友:
整理思绪重头理过

网友:
呵呵,楼主真历害,我建议以后修板子如果当时没思路可以先放一放,说不定一会儿就很容易修好了,复杂的问题得简单化。

网友:
建议楼主先静下心,重新整理一下思路再开修。

网友:
CQ40主板价格不贵建议换主板吧!

网友:
换主板吧  这样越搞没心情的  还浪费时间的

网友:
楼主估计是手没放静电搞成这样的吧?能亮机搞成这样也挺悲剧的,不过有时候屏线也会导致短路的,我碰到一个,换屏线OK了,小心为上

网友:
冷静下来,换个思路

网友:
今天早上整理下了思路,最后搞好了,过程就不更大家说了!但是结果大家绝对是意想不到,是VCORE_NB的电感短路了,换了就好了,哈哈 ,感谢大家的关注!以后有什么好的帖子一定会回报大家的,等着把,孩子们。。。

网友:
楼猪你在凭经验烧搞,冷静的分析一下啊,

网友A:
电感短路请问是怎么测的,还是说换了电感后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短路请问是怎么测的,还是说换了电感后解决了问题?

测是测不出来的,目前也没好的办法去检测好坏!我天面也提到过,VCORE_NB的上管击穿了,后来他的滤波电容也短了!但是谁想的到电感呢。经过前面一系列打击,所以就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换下电感!嘿嘿。。

网友:
不管怎样,修好就值得庆祝。

网友:
电感一般不会坏的,不多见,

网友:
修机器也是修自己呀!性子太急伤身体呀,还上机器呀!阿弥陀佛

网友:
LZ太强大了啊,电感问题都被你找出来了!!!!

网友:
来看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