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注册表降低网游延迟

楼主(2012-04-15):
在开始->运行内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然后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ip\Parameters\Interfaces\

你会发现有许多下层目录,找到你用来连接网络的那个,通常名字比较长,比如{7DBA6DCA-FFE8-4002-A28F-4D2B57AE8383}。点击每一个,正确的那个会有许多设置项并且你会在其中找到你的IP地址。

右击右边空白处,新建一个DWORD值,命名为TcpAckFrequency(请复制红字防止打错),然后右击修改其值为1。

如果稍后你发现这个修改影响你其他TCP请求的运作,你也可以修改成2(默认值)。这个值告知windows在发送ACK前要等多少TCP包。如果它的值是1,windows将会在每收到一个TCP包后发送ACK。
2 - TCPNoDelay

这个修改很简单

在开始->运行内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然后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MSMQ\Parameters

右击右边空白处,新建一个DWORD值,命名为TCPNoDelay(请复制红字防止打错),然后右击修改其值为1。

点击确定关闭注册表编辑器,然后重启。

网友:
这个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网友:
想要速度快?重做系统吧

网友:
想要速度快?重做系统

网友:
配置和网速才是重点吗!

网友:
试了没什么差别啊。另外MSMQ那一项没找到

网友:
我只会修改 不让远程注册

网友:
很早以前听说过 貌似是玩跑跑得玩家很热衷这个?

网友:
这个应该很多即时类的游戏都可以用,尤其是极限需求反应速度的

网友:
晕死~   一点效果都没有!!    不信大家试试、、   太过分勒!      如果没用的就不要传上来,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