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及u盘等存储设备防毒文件夹的建立

楼主(2012-04-15):
     移动硬盘和U盘在不同的电脑之间来回插拔,很容易感染病毒。防毒文件夹的意义就在于可以提前建立一个替代感染病毒所必需的文件,这样多数病毒和木马便无法运行。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不可能防的了所有的病毒。
    首先建立一个txt文件,然后把下面的内容复制为TXT文件的内容,然后保存,把扩展名改为BAT,名字随意,然后运行一下。
md f:\autorun.inf
attrib +h +s +r f:\autorun.inf
md f:\autorun.inf\1..\
md g:\autorun.inf
attrib +h +s +r g:\autorun.inf
md g:\autorun.inf\1..\
md h:\autorun.inf
attrib +h +s +r h:\autorun.inf
md h:\autorun.inf\1..\
md i:\autorun.inf
attrib +h +s +r i:\autorun.inf
md i:\autorun.inf\1..\
md j:\autorun.inf
attrib +h +s +r j:\autorun.inf
md j:\autorun.inf\1..\

里面的 g i j 等盘符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改、添加都没有问题的
建立好以后,大家可以在开始菜单运行里面输入  j:\autorun.inf\(当然那个j需要修改为你的u盘或者移动硬盘的盘符),来验证是否成功建立,成功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1..的文件夹。
提示下 如果你有杀毒软件或者安全软件的话可能会报警的,不要忘记点允许哦,要不然不可能成功的。

网友:
,现在病毒防不胜防啊!

网友:
这样就能代替杀毒软件?不怎么现实的吧……

网友:
我没有说这个能替代杀毒软件,这个的作用主要是防止一些自动运行病毒和木马在U盘和移动硬盘根目录建立名为 AUTORUN.INF 的自动运行文件,来预防部分病毒和木马。当然不可能是万能的,主要还是在XP中有用,由于WIN7已经全面支持了对带点文件夹的删除操作,这个文件夹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注意打开驱动器或者文件夹的方法,不要双击最好了。
再好的办法都不能避免中毒的情况发生……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现在的毒是防不胜防啊!!!

网友:
建一个空文件夹,文件夹名字autorun.inf不就行了么。。

网友:
空文件夹多数病毒木马可以直接删掉再感染的。 里面有个带点文件夹意义就是在XP下面 病毒删不掉,这样来防毒的。

网友:
可以建立隐藏启动分区,专门做系统,其它分区保存程序文档,配合系统安装和维护。

网友:
好深奥的问题,一般人看不懂的!

网友:
还是看不懂

网友:
只要病毒不破坏你的程序就不用管它的,你电脑里有一种病毒就不会再有病毒了,这叫以毒攻毒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这个代码是一个自身防删改病毒的,创建于U盘中后,直接防制了病毒的改删和复制病毒文件。{:soso__5462389604067913156_1:}

网友(2012-05-18):
呵呵呵不错对修电脑很给力

网友(2012-07-19):
沉了自己顶

网友(2012-08-25):
FAT32 格式的分区可做的更强悍一点!!用WInhex 将文件加数据更改让文件不能访问这样更安全

  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需要使用闪存(也称为U盘或者优盘)主要是AutoRun.inf文件在起作用,我们可以使用WinHex解决这一问题。首先 格式化闪存,文件系统选择默认的FAT32格式即可(由于格式的通用性比较好,所以最好选择FAT32)。然后在闪存根目录下手工新建一个名为 AutoRun.inf的文件(可以新建任何一个文件,然后改名为Autorun.inf就可以了。),接着打开WinHex,按下F9功能键,或者从 “工具”菜单下选择“磁盘编辑器”,打开需要处理的闪存(如果你插了多个,请确定那个闪存的盘符),定位到AutoRun.inf文件,可以看到文件名中 间有一个空格,文件名的后面也有一个空格,现在请将后面的空格(20)直接修改为“E5”,确认后保存再退出就可以了。
看起来AutoRun.inf的文件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这个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再打开它或者修改它了。或者,也可以将“20”更改为“E2”,这样可以将AutoRun.inf文件隐藏起来,使你不会每次都看见它而纳闷。
        (注:未验证,这种属于MBR的修改,危险性较大,勿轻易尝试)
标签: none

网友:
这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