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一电源 三无,检查背面电路 发现一辅助开关管 虚焊

楼主(2012-04-15):
一电源 三无,检查背面电路 发现一辅助开关管 虚焊,将其补焊,通电后 这个辅助开关管炸了,保险丝没断,现在 通电什么都没有,请问高手们现在怎么 检查是哪里出问题了?

hjq
建议楼主还是多学电基础知识再学维修吧!你还在发帖问"电阻的换算"....

网友:
修电源,特别是开关管出过问题的,通电时,最好串联一个高瓦数(60~100W)的白炽灯泡,以检测电源本身有无严重短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炸掉后,往往其周边元件几乎都要检查一遍,还有它的变压器,看看有无匝间短路。

网友:
那个开关管应该本来就快坏了,虚寒以后温度高损坏,你坏个上去,不短接看下电压~!

网友:
请问大家保险管处串联灯泡是不是要把保险管拆掉后再串联灯泡?求高手解答!

网友:
辅助开关管 损坏 以前有时间的时候我修过 比较费精力 开关管损坏 与基极相连的电阻 二极管 三极管都会损坏 需要拆下 一个一个的测量 电阻烧焦了 还看不清大小 有可能 全都换好了 一试 还会烧 所以现在不修了

振荡变压器好坏不易测,如有短路,其他元件全换还会爆。。。

网友:
是的。也就是说,在保险管的地方接一个灯泡。

网友:
据讲是这样的。

网友:
盲目的上电会造成损失更大

网友:
恩 饿呢  学习了学习了

宇光 -12 严禁灌水

网友:
晕啊 今天闲着又拿起这个电源修,把烧坏的原价全换了,通电辅助开关管又烧了,之后拔掉电源,再通电保险管也烧了,哎。。。。。。。。。。估计是振荡变压器坏了 换了其它所有元件还会是会全爆。。。。。。

网友:
高压部分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大电容,应该也坏了

网友(点评):
大电容是好的啊 整流二极管 我也测过了 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