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31主板 分析故障

楼主(2012-04-15):
联想

G31  开机亮一下就灭 了 经论坛朋友帮忙  最后测出MOS 管  一个坏的 换过后 开机正常了        检测卡 跑 E3  也不知道 那里有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2-4-17 18:41):
如果不插内存的话 嘀嘀嘀 3声响  出现E3

补充内容 (2012-4-18 20:03):
如果不插4pin 检测卡FF cpu 不工作  插的话 cpu 温度正常一会就热了

网友(点评):
你内存电压都测了吗?还有数据线?

网友A:
闪一下是主板短路保护,先换电源。后拔掉4pin供电看看~!

网友B:
用烧机法。就可以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一下是主板短路保护,先换电源。后拔掉4pin供电看看~!

好的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一下是主板短路保护,先换电源。后拔掉4pin供电看看~!

拔掉4pin 能开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烧机法。就可以烧出来

试问下 烧鸡 是怎么烧啊

网友:
你量下atx电源插头那个短路再用稳压电源加个相对的电压烧。哪发烫就是哪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问下 烧鸡 是怎么烧啊

几伏电压短路就烧那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伏电压短路就烧那路供电。

哦了 马上弄

网友E:
CPU供电短路!查COU供电!看4PIN是否短路?没有在看CPU供电IC是否短路?没有再看MOS管是不是被击穿了或坏了!再则看滤波电容是不是被击穿 了!

网友:
查看一下 是不是哪里出现短路了 哦

网友:
有可能是 cpu 供电电路出现问题了哦

网友:
更有甚者是不是MOS管子出现问题了

网友F:
量一下 mos管子是不是短路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一下 mos管子是不是短路了哦

有个 mos 管子短路  我换了 试试看

网友G:
一亮就灭,是主板保护了,拔掉4P能开机的话,就是CPU附近的电路出了问题,看看上管跟下管,还有CPUIC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亮就灭,是主板保护了,拔掉4P能开机的话,就是CPU附近的电路出了问题,看看上管跟下管,还有CPUIC

场效应管 型号是 090N03L  我这里没有  有没有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短路!查COU供电!看4PIN是否短路?没有在看CPU供电IC是否短路?没有再看MOS管是不是被击穿了或坏了 ...

场效应管 型号是 090N03L  我这里没有  有没有代换的

网友H:
这个不一定只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一定只是管子的问题

你说的太对了 换了管子了 能正常开机了 就是不显示 检测卡 E3   那的故障啊

网友:
自己顶起来 本人新手上路 太多疑问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要是修好了的话,把BIOS备份一份发给我呗,我这里有个板子和你的一样,就是缺BIOS,BIOS芯片坏了!

网友:
试试刷BIOS

网友I:
楼主不能清一下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能清一下灰啊!?

哥哥 修的时候清辉了  这是没有修的照片   现在板子能 启动了 现在开机后 E0  估计 还是cpu 附近供电的问题

网友:
给你一个忠告,把内存条卸下,然后用橡皮擦一遍金手指,再把主板用洗板水清洗一下!灰啦啥的都弄了!因为E系列代码是处理器意料不到的例外情况。查电源、扩展卡、内存条等部件与主板之间连接接触不良,可参照“死机”现象排错!ok?

网友I:
wenku.baidu.com/view/e21d4a3987c24028915fc399自己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wenku.baidu.com/view/e21d4a3987c24028915fc399自己看啊!

我按照你说的方法弄了   现在具体给你讲一下 不擦内存的话 开机连续嘀嘀嘀 就E3了  cpu 换过了 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
等等楼主结果,和楼主的主板差不多

网友J:
是不是场馆换错了啊,09N03,好像是N沟道的吧,不能随便换吧,反正我普通的管。我用09N03换上都不行

网友:
这不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哥 修的时候清辉了  这是没有修的照片   现在板子能 启动了 现在开机后 E0  估计 还是cpu 附近供电的问 ...

CPU没工作,内存,NB

网友:
拔掉4pin
看现象是否一样

网友:
这种板子易坏IO,可以换过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场馆换错了啊,09N03,好像是N沟道的吧,不能随便换吧,反正我普通的管。我用09N03换上都不行

我换的也是带N 的场馆啊

网友:
场馆 而且一样

网友:
期待一个 高手 为我解答 其中奥秘   电路不是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太对了 换了管子了 能正常开机了 就是不显示 检测卡 E3   那的故障啊

上800总线的cpu看看

网友K:
烧鸡大法不解释  电压注意调适当 不然烧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烧鸡大法不解释  电压注意调适当 不然烧板子

没有用烧鸡大发 就查出来那个 场馆坏了

网友:
楼主接显示器没有???可能会显示哦!!!!!!!

网友:
最理想的把CPU管子和VRCOE心片全换了试试

网友:
哎!看一下内存是不正常测它的VCC_DDR和VTT_DDR

网友:
拖锡也会掉点,楼主用牛力来拖的吧,烙铁温度350度,吸锡带上一放,怎么拖都不会掉,最好是用刀头,有些人是用尖头的,也很容易掉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7713-1-1.html

网友:
换个cpu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