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新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客户的机器DV6000 ,  本来好好的就是显卡用不住,之后要求换主板,不换主板还好,一换主板开机刚进系统蓝屏 错误0000000000 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进系统就不蓝屏了 一掉电在进还是蓝屏,硬盘没有坏道 内存也没问题换过直接把我弄蒙了难道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建议再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有一些板会挑内存。换一块试试

网友:
学习下了  虽然对笔记本不是很懂

网友:
换主板试试吧

网友:
滚动条蓝屏重启,。改下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看到桌面了,刚看见桌面就蓝屏,之后在开机就好了就不蓝屏了,只要不断电就会好好的

网友:
  先排除软件 硬盘内存都换了 硬盘模式改下 还不行估计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反正都是新主板,再换一块稳当些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先改下硬盘模试试下看!!!

网友:
把BLOS对换一下有可能就好。

网友:
把你的内存 硬盘找个好机器试下 没问题的话 找厂家解决  不行就在换一块

网友:
再换个试试

网友:
系统覆盖安装一下,可能是驱动不兼容。

网友:
如果是AMD的机型,,那你应该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