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示波器测出CPU复位时间是多长?

楼主(2012-04-15):
不知大家有没有用示波器测出CPU的复位时间,也就是持续底电平的时间。我测出的结果是150MS   不知这个结果是否正确?
我测的是东芝L402主板的C PURST

其实时间多少并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因为网上查了一下好象有人说CPU复位是微秒级别的
那样的话跟我的结果差太多,这就是我的疑问?

99MS。VCON。楼主也测试下看看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有算过呢!

网友:
我还没用过示波器呢,不会用,一直想买个回来学习,但价格太贵,也不知买哪一种

网友:
好像每一片板都不一样,就像有些板跑码特慢,有些又跑的飞快一样。

网友:
我工作的地方有这东西,可惜没有用过

网友: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这个没测过 但有电压就认为正常了 通常

网友:
我也是7楼的想法。。哎。。

网友:
我也没用过想学习学习

网友:
兄弟 你太执着了 这个看主板的设计的 没有同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时间是从什么起点开始计的.不同的机器开机上电时序要的时间是不同的.就像有些机器一开始马上出LOG,而有些却要近十秒钟.

网友:
问题就在这,很多网友只是测一下电压正常,就说可以了,这成立吗?如果成立,就的确没必要研究波形,
但问题是不是这样呢,

另外有谁能测出PLT RST#  PM RSMRST# 这两个底电平出来波形,我用的是100M的数字,测不出来,
如果有测出来的,希望能上图看一下。

网友:
是微秒级别

网友:
我还是用的20M 的  还看不出来

网友:
还真的没仔细研究过,一般万用表一抓1.05V,就不管了

网友:
  不知道诶    没细研究过这个

网友:
好像我从来没注意过下拉波形!哇哇!

网友:
店里有  但很少用

网友:
是个高电平,波是一瞬间

网友:
还没有这玩意

网友:
能说说怎么测吗?我想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从来没量过,都是量电压。

网友(2014-07-28):
真心没用示波器测过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