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3 不断重启

楼主(2012-04-15):
前两天店里来了台进水机,拆机看了下,进水也不严重,以为刷刷洗洗就好了,那知道刷洗后试机,电流跑0.2机不断重启,这是三合一的桥,cpu也是BGA在板上的,桥也换了,现在故障还是一样,那位高手给点思路啊
cpu

网友:
你先看看,进水的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在考虑别的!

网友:
进水的地方是网卡,网卡去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
思路集不还有被腐蚀的元器件,你只不过没有看到!

网友:
电感 MOS管打组值 查时序 ,测电压 , 看哪些没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