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路由调试问题

楼主(2012-04-15):
电脑直接连猫可以上网,换无线路由设置完成后电脑和手机都能正常连接路由,就是不能上网,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接线没问题,口插得也对

网友A:
无线路由要设置为自动拔号。猫出来的线接路由器的WAN口。

网友:
人家说设置好了的   绑定了MAC地址吧  克隆到路由搞定

网友:
账号 密码设置是否正确

gsc
账号也是对的

网友:
今晚还要继续上门调试,这个我没试过,去了试下,希望可以成功啊!这里小弟先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路由要设置为自动拔号。猫出来的线接路由器的WAN口。

这个设置都是正确的,呵,还有其他情况么?

网友:
帐号 密码没错的话  就是MAC地址的问题了  现在很多都绑定MAC的

网友:
这次按照说明书走了一遍,搞定了。
昨天也是这么弄的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