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的请教前辈

楼主(2012-04-15):
本人新手,还是学徒!昨天将近下班的时候接手一台Acer  19寸液晶,型号是AL1982W  拿来客户说的是不通电,自己测试也是不通电,然后拆机,简单量了一下12V  5V 都是有的,按键是那种超薄的(刚开始感觉这种按键应该不会坏的)但是量了一下发现除了开机键没有电压以外,其他按键都是有的,拆下来也是一样的,问锁定在驱动板上,主芯片换过两次(旧板上拆的)结果还是一样,没思路了,只能来请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
一般都难修的驱动板。 就改通用的板吧 。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出问题了控制信号没有发来,驱动板上上的电压5V. 3.3 1.8V这3个电压你看下
还有时钟

网友A:
开机键没电压,要考虑MCU程序重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没电压,要考虑MCU程序重写一下。

拦了瓷器活,手里没有金刚钻啊

网友:
换个驱动板程序。。驱动板1.8根3.3正常吗?

网友:
烤个程序看看       如果报错  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咯

网友:
按键用表量一下,最后考虑程序问题,,

网友:
主板上的开机键对应脚对地有没有小的贴片电容或稳压管,有得话测一下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刷个信息就会好的,换个解码板也可以。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是需要刷程序的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最后还是换了通用版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