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XP到WINDOS界面就蓝屏??

楼主(2012-04-15):
装XP到WINDOS界面就蓝屏?是系统的问题还是版本不好??

网友:
都有可能的。

网友:
先排除是否是硬件问题,进PE是否蓝屏。因为硬盘模式有没有更改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是GHOST版还是安装版。

网友:
有些机器是不能装XP,你装其它的系统试试啊,上次就有一台机器不能用XP。

网友A:
进BISS里面把引导模式改一下

网友:
楼主把症状说明白啊

网友:
看看蓝屏代码,如果有chkdsk/f一般是硬盘,我遇过几次,把硬盘模式调到IDE再试试,否则一般是内存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硬盘没问题的话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跟驱动问题也很大,例如。显卡驱动!也会导致蓝屏。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是内存问题。

网友:
多换几个不同XP版本(安装版或GHOST版)的系统装下试  如果还是一样看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例如硬盘,内存等

网友:
系统 内存 硬盘 都可能 实在不行 只能刷BISO了

网友:
线排除硬件  没问题的话  应该是驱动  我之前也碰到过  不装驱动就能过

网友:
AHCI 打开了,好多 XP 系统都是这样的。
另外,有些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只能用安装版的,
高斯特 版本也是这样的。

网友:
你没讲详细 先把BIOS中SATA设置改一下试试,  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还有显卡也有可能会有蓝屏这种情况,要么你装系统时驱动先不要打试试.

网友:
看是不是 板子的问题 哦

网友:
因该是blos设置

网友:
多半是硬盘问题,进PE看会不会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BISS里面把引导模式改一下

是BIOS,不是BISS

网友:
楼主的机子如果不是机子限制只能装win7或者vista,这个可以通过修改硬盘模式来解决,有部分机子就是改不了,还是安分的用win7吧!还有就是内存的不兼容造成也会造成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
多数是硬盘模式问题

网友:
是笔记本的话可以更改硬盘模式为IDE,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一道装驱动就蓝屏 ,后来进PE检测硬盘   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BIOS,不是BISS

你知道就行了、打错了很正常

网友:
硬件 系统  驱动

网友:
光驱拆了,

网友:
先一步一步的排出啊,先扫下硬盘,在换内存

网友:
有些硬件 不支持 xp 的 换 win7  看看

网友:
台式机的话一般是硬件问题 硬盘方面比较多 然后内存 笔记本的话很多不支持GHOST 换原版的试一下 不行再BIOS里找下跳线

网友:
谢谢 大家了,是驱动不兼容,在安全模式下卸载了显卡驱动 就不蓝屏了。

网友:
是安装版还是GHOST版

网友:
没有改硬盘模式吧

网友(2012-05-19):
硬盘模式有没有改,如果改了有2种可能 一是硬盘 二是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