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楼主(2012-04-15):
搜个NC6400怎么会出个这个,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网友:
搜 6400都不行。。

网友:
64,不解释。

网友:
和我一样,我也是找nc6400的资料,贴了一个找不到资料的图,结果被删贴了,只能怪NC和64都是政治问题

网友:
晕,就有个64啊

网友:
在百度里面这样搜就可以:NC6400 site:www.chinafix.com.cn

网友:
64代表什么啊,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