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主机LOGO画面卡死现象

楼主(2012-04-15):
昨晚维修一台式机工作半小时后LOGO画面卡死,初步分析为硬盘有坏道,用MHDD检测后有200个绿块,7个红块,以为找到真正原因了,赶紧换上硬盘试机,分区,做好系统,一切正常!可当我做好系统后重启时又遇到开机LOGO死机,看来主机还有别的问题,继续查:把内存条用橡皮擦把金手指擦拭一遍,内存槽也用洗板水清理干净后再查上内存条开机OK,这种现象大家有遇到过吗?不防在这里分享分享您的成功经验!

网友:
原因,太多了。

网友:
不防一一例出来啊,呵呵!

网友:
卡LOGO见过最多的是因为南桥引起的,也换好过好多了。

网友:
BIOS 南桥 IDE SATA。。太多了。。

网友:
BIOS资料乱, 南桥,COMS 无电 这几种遇到最多了

网友:
卡LOGO一般为硬盘有坏道。或者内存条金手指氧化。这两个比较常见

网友:
真正硬件故障也有很多,如CPU故障,南桥,显卡,内存芯片,或主板内存供电等等。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哦  不行的话 看是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显卡金手指氧化了,不稳定。

网友:
系统不兼容      内存     硬盘  等等

网友:
挡LOGO的太多了,南桥,网卡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现象是硬盘引起最为多的,多是硬盘0磁道坏了。内存引起就少多了。

网友:
有遇到过 也还有其它原因 南桥 网卡 有的时候还有可能是CPU

网友:
LOGO是什么意思呀?想学也不明白呀,以后说的时候能不能说些让新手容易懂的谢谢

网友:
我见过个 显卡有问题的      且还是不定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