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 显卡温度奇高 掉电

楼主(2012-04-15):
hp Pavilion dv3 CPU是i3 330 显卡是ATI 4500 显卡温度开机就65度 待机20分钟就85度 运行点东西就掉电 不解 为什么显卡温度这么高?灰已经清了 也不缺硅脂

网友(点评):
检查一下散热铜管

网友(点评):
你用测温软件测得80度的时候,用手摸一下显卡上方的铜管。。。如果很热,就改风扇。如果不热,是你导热不好,加铜片。。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加个铜片试试吧

网友:
加个铜片,在改个风扇电路~~!试试看,。。。

网友:
显卡与散热器有没有接触好呀?加铜片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啊 要看主板的接触怎么样了 建议加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器导热性不好 看看出风口和显卡这边的温度偏差大小就知道了

网友:
散热器钢管里的油没了吧?

网友:
散热器跟显卡接触有问题,加铜垫试下

网友:
这个本本跟本就不能加铜片,加了不好,一边高一边低,不信你试试,我也遇到这种问题,现在开机亮一下,过一会就不行了。纠结中!

网友:
我看就不是散热问题,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好好查查主板显卡这一部分

网友:
散热器的问题吧

网友:
我看还是HP的质量问题

网友:
显卡和散热片中间肯定用的导热的垫子老化了,要不改铜片的,要不买个全新的。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DV3的这个显卡芯片和方正T400的显卡芯片一样,性能不良的时候温度是很高。确认散热模组和GPU接触良好的话,建议最好换一个GPU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确定铜管有无变形,确定接触良好,然后再换显卡试下呗

网友:
不管你怎么换,前提是,成本你要能转嫁到顾客头上,别到时候自己贴钱

网友:
换显卡一定好

网友:
你用测温软件测得80度的时候,用手摸一下显卡上方的铜管。。。如果很热,就改风扇。如果不热,是你导热不好,加铜片。。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处理好散热很关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