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HP DV5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2-04-15):
我昨天接到一台HP DV5t -1000的笔记本,故障为不充电。我插上原装的充电器,插座旁边和面板上的充电灯都亮了,把机子开了,系统也显示电池正在充电中,但是一直停留在一个百分比上。电池拿到另外的一台HP机子上,电池能充电,后来刷了新的BIOS也不行,换个电池、换个充电器也是一样。用电池和充电器也一样能开机,看上去一切正常,只是不能充电。客户急着要用机,我只好让客户先把机子拿回去,等知道解决办法再让他拿过来维修了。
有哪位曾经遇到过的,或者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万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充电芯片 EC这一块吧,

网友:
我也猜想大概是这些问题,我是希望有遇到过这个故障的,或者是知道是具体那个地方出问题了的高手。因为我以前试过小毛病弄出大问题最后开不了机,无法跟客户交代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对这种看似小毛病的问题不敢冒冒然动手术。
谢谢你的支持!请哪位高手赐教指导!

网友A:
怕出问题的话就先报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出问题的话就先报风险

你说得对!这个当然会考虑。但是主要还是要找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B:
哎,挺纠结的问题,最怕是你拆开来,又能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挺纠结的问题,最怕是你拆开来,又能充电了

有这么神奇吗?呵呵!

网友:
把机器拆开,插上电池和电源,查看电池口各脚有没有问题,一般电池在其它机器上好用,在本机上还显示充电,但充不上电的,应该就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你好好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