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P 待机电流0.10A 且PS51020发烫 触发后就不烫了 求解!

楼主(2012-04-15):
ASUS A8JP 待机电流0.10A 且PS51020发烫 可以触发, 触发后51020不发烫 电流0.43A  本来触发有0.7几A

网友:
芯片不良或工作条件不足

网友:
工作条件不足

网友:
3 5 V 后极是否有短路, 芯片本身条件有无满足 还要考虑EC 很多情况都会导致发热  跟任何3 5 V电愿芯片一样, 其它不正常 就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