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A不过内存

楼主(2012-04-15):
F31A不过内存,现查出是内存DQ4点对地值 无穷大
应该是此点焊点脱了,拔的动了,求点位图

网友:
刚下了,打不开

网友:
我一般找不到点位图就直接干桥

网友:
有电路图还分析不出来吗?

网友:
这个问题学习了找到问题 有图纸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晕哦..我一台F31..供电全有..对地阻值全OK   SPD 3.3V也有..就是不过内存...郁闷啊...

网友:
直接把北桥拔下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