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下半部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2-04-15):
屏下半部不正常维修,我有几块这样的,换过屏驱动IC 也一样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不是主控的问题。你把屏型号及故障屏图片发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像这样的,基本算报废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 还是这样就是屏问题

网友:
没专业的工具  。只好报废了。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那有些你是换不了的,,所以只能报废,,

网友:
你不要瞎弄啦
这个与电路没任何关系的,是玻璃那边TAB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屏那边故障,必须要用专业的压屏机才能行的并且还分两种呢,一种是TAB的,还有一种是COG的,修法也不一样,使用的设备也不一样的,

网友:
所以说你还是不要再在那几个坏屏上浪费大把时间啦,还是留点时间赚别的钱吧,或者是把屏拿去专业修屏的去搞

网友:
别浪费时间在屏上  我们操作空间小  还是给专业人员去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多半都是屏坏了...看屏工艺来....一般都能修...

网友:
没专业的维修液晶屏的工具,  只好报废了。

网友:
要想修好就买个修屏机器,是可以修好的。是屏电路与屏连接线问题,压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