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交换机电源板无输出

楼主(2012-04-15):
H3C电源板无输出,保险没坏,桥也正常,IC3843B经测7脚电压0.8左右,也换过电容了,还是不行没头绪了。是3843B坏了吗?{:soso__11729231545393854982_2:}

网友:
启动电阻是不是两个串在一起的,精密电阻。

网友:
换个 那个启动电容没?

网友:
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我看过你的文章,那个启动电容容量是不是50V 47uf。

网友:
芯片供电满足就查输出反馈,反正就这些

网友:
我现在也正在修H3C的交换机电源,我这个现在查到变压器初级线圈有点,到次级就没有电了,郁闷,期待你的修好了,告诉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