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2Z开机无显

楼主(2012-04-15):
机子来的时候是通电没显示,拆机裸板测试,电流在0.4,CPU没有正常工作,测电压没有电压输出,其他的电压正常,
CPU有一个大电容,以为是它的问题,换掉,换了6个330的电容,刚开始可以开机了,但是开多几次又不行了,还是没电压出来
之后换了6266,也是刚开始可以,等一下就不行了,不行的时候是没CPU电压的,大家帮我看看它的需要什么条件的。

网友:
CPU底座虚焊,你换东西的时候余温波及到底座,导致刚换完能开几下

网友:
应该不关底座的事吧,本人感觉。应该是6266旁边的小件有问题,但是不知道6266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