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9l 纬创 DS2笔记本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2-04-15):
Dell pp29l 纬创 DS2笔记本维修经验分享
现在笔记本维修不容易,两百块钱似乎要了客户的命!哎,,,走完整个电脑城,最手板子还是回到自己手上!十分痛恨“黄牛”!
接板通电,看不出有待机!(还是直流表有四位数好,三位数经常让我以为没待机电流)直接找到TPS51120待机IC,测VREG3,VREG5都有电压,应该待机有,只是电流太小我的表显示不出,呵呵!然后就是开关键上有3.3V,有跳变不能触发?
看板BIOS挂在EC下,直接打波,有!板子上大电感都打了阻值,没短路!(听客户说,昨天还好好的,早上开不了机,而且以前经常保存不了时间。注:这就是问题关键)难道是电子问题引起?以往纬创遇过几次放电,可是这次不行。

打开图纸,再次把目标放在了51120上去。这是一个错误开始。打场管GS脚,阻值0.600左右是正常的,打电压有一点点,再打波没有,怪了!如图脚位:

下了场管打阻值正常,再次打场管波,都有了,搞不明白。又装上场管,触发了,!@#¥%……&*装机进系统!刚刚装完机再开又不触发!再次下场管再上场管又能触发。可是过一会又不行!我晕啊。。。
又回到51120如图:

仔细量了量各脚电压,VIN19V有,EN1EN2 3.3V也有,VREF2 2.0V也有,最重要的LL1 LL2也是有的,只是波形比较少,刚才没留意到!看来待机很正常!
只有PG没。看图这电压是3D3_S0上拉才有的电压,明白了,此电压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电压。看来只能一步一步按时序找问题了!那就从开关键开始吧!
开关键到EC 95脚KBC_PWRBTN#通路并有跳变,93脚AC_IN#低电平说明充电IC那边应该是正常的。
接下来要查的就是EC有没有PM_PWRBTN#跳变了(因为3.3V有,EC已经读BIOS数据,说明EC基本工作条件正常,在此省了测EC的电压,时钟,复位),再触发,有一个下拉的跳变;
再接下来就是查EC16脚RSMRST#_KBC,这是一个应该为3.3V的高电压,有!(此电压是一个有争议的电压,看图纸应该是EC发出,但有些板确是南桥发出)至此,完全证明此板待机是正常的!

根据英特尔上电时序,此时南桥应该发出PM_SLP_S4#高电压,此电压可在EC81脚测到,实测没有!(高手们都笑了!)南桥工作条件有问题!
南桥工作条件:待机电压,时钟,复位即RSMRST#_KBC,再就是PM_PWRBTN#。再次上波,南桥旁的晶振只有直流!焊下时对地的脚位已经脱落,换上晶振再打波,非常完美的正弦波。再一次正常进系统!出于对前好几次的情况,此次不敢怠慢,就裸板这样放着,几个小时过去再次不触发!

最后,换上南桥,放了一天正常触发了,时间也不会丢!

网友(2012-05-18):
厉害厉害,不错不错。
RSMRST#是南桥收到的。不应有争议
万一明天又触不了怎么办,

网友(2012-04-15):
南桥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晶振是个问题,南桥是个问题!
楼主都讲得非常清楚了,你还说SB。。。无语了,(晶振不良引起的不上电。。。)

网友:
上电时序分析的挺清楚。

网友:
分析的挺到位的

网友:
挺不错,思路清晰,我等新手学习了。

网友:
下场管再上场管又能触发,这是为啥?

网友:
看着前面的分析,让人有点不太理解了就如同上楼主所说的下场管上场管好了,这种情况很是莫名其妙!最后的定位为晶振引起的,不过在这里如果加个图那可能会更加完美!纯个人看法!

网友:
客户催得急,维修过程也没心思拍图!还真试了三次下场管上场管好了,以为51120和场管不良,换了也一样!

网友:
32.768的原因,早就应该看看有没有波了

网友:
感觉不一定晶振的问题。我碰到不起振的都是SB的问题。晶振虚焊也没有碰到过。
说不定过几天会返修

网友:
32.768  不起振引起的不触发   修到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A:
AC IN 是个高电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 IN 是个高电位吧

各代工厂不一样的,看后面有没有#

网友B:
rsmrst第一次听说是南桥发出的,我只知道有时是触发前有,有时是按开关后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第一次听说是南桥发出的,我只知道有时是触发前有,有时是按开关后有

谢谢指正。谢谢饼哥指正!

网友:
南桥的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很早就该去打晶振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