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丢失数据恢复

楼主(2012-04-15):
客户今天送来一个本,之前硬盘有四个分区,就是误装系统,分区丢了,现在成一个分区,之前的东西找回来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可以,用DISKGIN好像是这个软件,查找分区表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刚才用了,搜索一遍没结果

网友:
用回复软件回复下就可以,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
win7的系统要用winhex恢复

网友:
这么说吧,其实数据并没消失,只是记录项目被抹掉了。好吧,数据90%以上可以重现,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起价400元。

网友:
楼主 看起来技术很厉害的呢

网友:
有种东西叫DISKGIN

网友:
重建的分区首先要回复分区表,我用过的比较好的恢复分区表的软件就是D-Recovery,你可以下载一个试试,淘宝上有卖破解版的,几块钱。我买过一个,你要是需要联系我

网友:
做为我一个做数据的人。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这种分区的问题,用winhex恢复那是忽悠人的,因为很多人不会用winhex.(我在这里不是说winhex不强大,不好。他很好,对于会他的人来说,相当牛B),但实际的生活中,做为一个电脑城里面装机的人员,懂个三两斤的人来说,其实大家都需要一种很简单的,很实用的。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学一下R-studio.这是一个很容易上手,功能很强大的。学起来很容易的,我们平时碰到的这些打开盘符提示要格式化,平时误格误删对他来说是小意思。大家学后,找个盘自己格式化一下,自己再用R-studio扫一下,一般自己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说一下,哥在这里说的不是牛B,都是经验。楼主的这个盘你自己要是搞不定,买包中华给我。我帮你搞定了。

敬佩!
楼主很厉害哦

网友A:
分区的问题,用WINHEX恢复真的是忽悠人吗?
楼主遇到误GHOST后变成一个分区,这是一个很常见误操作导致的现象,一般情况下用二楼朋友提供的软件应该能恢复成功,但楼主在三楼回复没结果,如果后面的分区信息没有破坏,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楼主应用恢复软件方法不当导致,二是如五楼朋友所说的那样“win7的系统要用winhex恢复”,因为WIN7系统的分区表与DBR间的位置和XP 2003系统不一样,有的恢复软件不一定能正确找到原来的分区位置,这时用WINHEX手工恢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在此我们不讨论楼主是否会用WINHEX这个软件(作为一个真正的数据恢复人员,我想能用这个软件是必须的)。在整个帖子中只要五楼的朋友提到WINHEX恢复的方法,我认为在有人提到软件恢复不成功的情况下他提出用WINHEX恢复的方案绝对不是忽悠人的。---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区的问题,用WINHEX恢复真的是忽悠人吗?
楼主遇到误GHOST后变成一个分区,这是一个很常见误操作导致的 ...

这种问题如果用winhex你要是算出来分区的大小,手工只要填几个数字就可以了。几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但我的意思是对于电脑城里那种对装机的,对电脑知道的不是很多的人,他们根本不会用winhex.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想在不花钱的情况下自己能搞定,用r-studio最容易上手,最简单的。只不过一个500G的盘可能要半天,但如果会winhex只要几分钟, 也许我平时用的最多的,只有winhex和r-studio,平时都是这两个结合起来用的,这些都是我的观点,和你的观点有差别,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如果用winhex你要是算出来分区的大小,手工只要填几个数字就可以了。几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但我 ...

你的方法我没有否定,我否定的是你的观点------“用WINHEX恢复分区表是忽悠人”!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非常好,如果,DISKGEN恢复不了分区,比较简单的方法,就用R-STUDIO扫描,如果,想用WINHEX恢复的话,估计楼主很难驾驭好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我没有否定,我否定的是你的观点------“用WINHEX恢复分区表是忽悠人”!

呵呵,我站的立场不一样,可能看到的观点不一样。

网友:
这个的话DISKGIN是可以搞定的啊,不用给他400哈

网友:
3分钟搞定  DISKGIN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最终换了一个数据恢复软件把客户需要恢复的数据都搞出来了,本人数据恢复基础很薄弱,从来没培训过,只知道用软件恢复,看来是要换一下思路了,要好好学习一下理论知识才行,罗工,听了你的数据恢复试听课,感觉真不错,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哎,现在这年头,自己不懂的千万不要拿客户的数据当玩笑,举例说不是外科医生乱拿手术刀是杀人的

网友:
用WINHEX手动写回

网友:
看来得好好学学 WINHEX 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