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主板烧cpu还是怎么着

楼主(2012-04-15):
    我只用一块主板和一个cpu点机器,诊断卡是8U不跳,把CPU和别的机器对换,还是一样的问题,不通电。换个主板也是不通电. 我很郁闷

网友:
你的意思是以前CPU是好的,然后测试机器用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不要单纯换药记着还有一个喘气的内存这是比寻的。

网友A:
把CPU 换到别的机器上试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  你是不开机上电呢 还是不跑马。。。。

网友:
估计是不跑码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些啊。

网友:
不太清楚你的意思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开机没反映吧,是不是要先看看电源呢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主办的问题

网友C:
看懂了,主板不上电或者上电也不走码,CPU换到别的板子上不走码。那就是CPU挂了,主板也有问题了。

网友D:
不明白 什么情况

网友E:
估计就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就是CPU问题

不是的,初步估计是主板烧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 什么情况

不是的,初步估计是主板烧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懂了,主板不上电或者上电也不走码,CPU换到别的板子上不走码。那就是CPU挂了,主板也有问题了。

   不跑马,之前的CPU是好的,只是对调了下,结果都不亮啊. 不是的,初步估计是主板烧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主办的问题

  应该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 换到别的机器上试一下

也是不跑马,不行的。 不是的,初步估计是主板烧CPU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