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Z主板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2-04-15):
联想L-A690Z主板USB接口有电压但是就是检测不到USB设备,所有的口都是这样,我换过南桥但还是这样,怎么回事呢,????

网友:
供电5V有了没?两根数据线通不通南桥 对地打值偏差大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地阻值都对,正常,,,,,,,

如果这些都正常 那就考虑BIOS吧

网友:
看一看阻植是不是正常哦

网友:
bios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些都正常 那就考虑BIOS吧

我给一个好的板子相互调换BIOS芯片,还是不行,那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这位兄台这句话颇有含义啊,请解释。。。

网友:
测USB,对地阻值

网友:
硬件:跑通usb到南桥的线路,所连的相元器件, 还有坐子问题,usb的供电方式,如供电不良,也是认不到的,软件:BIOS是否禁用了USB,还有就是系统问题usb驱动没加载;以上还不好,就无语了

网友:
有的品牌机后面有一个USB开关   BIOS设置没有问题吗   USB电 阻值对吗

网友:
等待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解决办法

网友:
记得联想的某片BTX主板上有一个USB开关,(那片板我也是做过南桥后才发现那俩小开关的)希望对LZ有用。

网友:
USB两信号线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有短线的地方

网友:
刷bios程序,更换南桥,USB供电,2根usb数据线对地阻值,以及相连的排阻排容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南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
刷bios程序,更换南桥,USB供电,2根usb数据线对地阻值,以及相连的排阻排容是否正常
熊猫说得对,经过这些步骤就能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