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N61 自动关机

楼主(2012-04-15):
最近接了三台主机,3600+丽台N61现像是使用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所有东西都换过一偏了。确定是主板问题。有人搞过这个问题吗?看来是通病。。三台电脑的CPU风扇电源内存CPU都换过了,系统都换了,硬盘也换了,确定是主板问题。。
cpu
通病
电脑
硬盘

网友:
大哥,不是休眠了吧

网友:
这种是主板的问题 问题很复杂

网友:
我晕,休眠。有这可能吗?不运行软件一天都没事。

网友:
怎么没人来说一下呢?

网友:
换掉CPU供电芯片,别说那芯片是L6XXX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开焊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BIOS问题.单用3600+就出问题,用别的双核U没问题..

网友:
直接加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了,就是3600的问题。换了2350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