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待机005不触发

楼主(2012-04-15):
今天接一台旭日461M。插电待机0.05.不触发。拆机。我的个妈呀。那个土超多,是我一年除尘的总和。所有芯片全被土包裹着。洗板水清洗干净。吹干。插电还是不触发。连3V5V1.8V1.05V全没有。MAX8734a无输入。5V对地阻值536,  3V对地464.   上边还有2个电感14.明显不对。旁边的电容短路。拆掉电容还是短路。有人说南桥有人说EC,我无头绪

网友:
补充一下,3V5V电感上面还有2 电感,对地是80和14,不知哪个是1.8哪个是1.05,反正对地14的阻值不对,连旁边的电容都短路。请问3V5V怎么没有

网友:
1.05 14不一定不对...

网友:
要怎么才能把3V5V修出来

网友:
不触发的过程就是这儿过程

网友:
14欧姆的阻值是1.05V的电感可能性大,在正常范围内;3V5V要想修出来建议楼主先查MAX8734A的工作条件,包括V+  LDO  VCC  REF   SHUTDN  ON1  ON2 及自举升压部分

网友:
通过烧鸡大发,发现PQ1很烫。后端短路。坛子里有个人也是烧出PQ1了,但他烧出了PC48坏。我烧不出别的来了

网友:
烧鸡法也算是高明的一种,先了解它的上电时序,看5VPCU和3VPCU有没有,先修供电

网友:
刷土有没有掉件呢?呵呵。

先还得把短路烧出来!

网友:
14阻值正常的主板上有的,你仔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