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神舟不开机

楼主(2012-04-15):
神舟,天运F30M不开机, 插电源没 3 5V,IO工作条件满足了。没开启信号出来,换了还是以样,求高手?????、
不开机

网友:
南桥正常否

网友:
LZ是否拔过COMS电池,如果拔过就换板吧!

网友:
来学习的 这情况我一般换主板
同意楼主:
4.0
qq1209941724
同意楼主:

网友:
顺着开启信号查找

网友:
是不是开机电路啊

网友(2012-05-28):
估计跟开机电路有关

网友:
EC有没有高低高跳变给南桥的信号

网友:
南桥有没有发给EC可以上电信号

网友:
EC有没有发出开启信号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正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