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ASUS U30JC BIOS风扇变长转

楼主(2012-04-15):
原来故障是客户自己忘了BIOS密码,刷了从正常机器备份的4M BIOS后,密码消除了,但开机风扇就长转,一直最高速,像是温控失效了。有知道的高手给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机器正常就行啦 风扇长转散热才好嘛

网友:
问题是客户要求比较高,说是领导用的,唉,头痛了。下载官网的BIOS,是2M的不能用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