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疼的宏碁4520G笔记本

楼主(2012-04-15):
一台宏碁4520G笔记本,AMD双核处理器,单桥芯片组,显卡门的独立显卡。开机黑屏。首先根据此机的通病加焊显卡,无果。后来加焊桥后显示正常。试机两天后,通知客户取机。可第二天笔记本又出现了黑屏。无奈只好又对此机进行检查,发现电流始终在1A左右,但有时压一下CPU也能正常点亮,并能够长时间正常工作,但时不时有死机现象。怀疑CPU有问题但没有代换品,也怀疑CPU座有问题,于是加焊CPU座,也没有排除。现在很无奈。

网友:
加焊有时候不能长久 重植才行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CPU座虚焊造成的,一开始我也这样走了不少弯路,甚至有客户返修的时候要求退钱(还换了改良显卡),无奈,后来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加焊CPU座子好的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  拿起来从值   应该能行     支持楼主啊 !

网友:
AMD的U有问题时有这种问题,以前也有碰到过,建议换CPU试,是QL的U

网友:
是的,这种的芯片必须重植才可以。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北桥那里不行,加焊是不行的,三天就回来了,试了好多次!

网友:
这个机型确实很纠结。。。发热太大。。故障点多多。。。棘手的很

网友:
就是北桥的问题,这种桥如果上部温度一高,很容易坏,要小心点!

网友:
cpu是最大的问题。。。还是找个代换下确定后再下手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一个炸弹,座子容易坏
三合一桥容易出问题。显卡问题出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