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楼主(2012-04-15):
开机进到桌面,颜色是朦胧的,字体也是朦胧的感觉用十分钟左右就会白屏

网友(点评):
先换屏试一下, 也注意一下屏接口,如果确定是屏的问题,换一下屏主芯片试试

网友:
屏问题,修屏~

网友A:
换屏,你可以解决的。哈哈

网友:
先换屏,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B:
有没试过换啊  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C:
先换屏,换内存,再不行看看显卡吧

网友D:
查查屏供电。测测屏上的信号,有没有。显卡有买有发出红绿蓝时钟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换屏,你可以解决的。哈哈

会不会是灯管或高压的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查屏供电。测测屏上的信号,有没有。显卡有买有发出红绿蓝时钟信号。

在哪里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屏,换内存,再不行看看显卡吧

希望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试过换啊  显卡也有可能

做过显卡故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测?

当然是在屏接口测。

网友:
屏的问题为主。。显卡基本不太可能

网友:
直接换屏了,没有办法了

网友:
是AU的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灯管或高压的问题啊

与灯管和高压没什么关系。基本可以确定是屏坏了,这款机器因为这个问题换过不少屏了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问题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R的哦.是AMD的就先搞.CPU.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LG的屏吧,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显卡->屏线->屏

网友:
先换屏线 在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