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楼主(2012-04-15):
能开机,有时候LOGO之后会黑屏,有时候能进到桌面,一会就白屏,求大虾指点~~

网友A:
加焊显卡,通病

网友:
最好换改良,加焊毛用没有,3天半就回来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绝对是显卡问题

网友B:
要不然就换板吧  我有这个全新板

网友B:
也有料板 可以卖你几块

网友C:
显卡换升级的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换了显卡还是不行的话就是网卡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通病

加过不行,换过改良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换升级的吧

换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通病

换过北桥,这个是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换升级的吧

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换升级的吧

集显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然就换板吧  我有这个全新板

关键要客服接受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换升级的吧

只有北桥······

网友:
z做BGA 这个没的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换升级的吧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料板 可以卖你几块

你哪里?好啊·我要的是集显的哦

网友:
换NVIDIA631决定OK,如果不行把显存全换了,再不行,直接换人

网友:
对是显卡问题

网友:
解决没有,手上有个也是集显的外接正常,接内屏暗屏高压好像不亮,也不知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