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板载内存,海尔W36用板载内存不显,外加内存有显老丢文件。

楼主(2012-04-15):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屏蔽板载内存,海尔W36用板载内存不显,外加内存有显老丢文件。怀疑是板载内存不良,除屯把这引起内存颗粒全拆下来,还有别的方法可以用不?比如有的机器只有一条内存槽可用,别一条槽不能用,但主机不受影响。

网友:
板载的没办法的  只有换缓存

网友:
必须要板载的吧

网友:
去掉 不开机的 还是老师换掉2个显存吧

网友:
板载内存一般是不能拆掉的,只能找颗粒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