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4-15):
本人是显示器维修莱了,,想请问下给我大侠,显示换电源板的基本原理是哪些,本人就会改高压条,有时候显示器电源板坏了,修不好,自己不知道这么换普通的电源板,特在此求助大家

网友:
你找原装的电源板换就好了 啊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手里的电源板是多少伏供电的,你维修的显示器程序办是几伏供电的,然后把电源板的供电接到程序板上,在接一个ON/OFF,在接一个地就可以!其实换电源板跟换通用高压板是一样的接法!都是接一个供电,一个开关,一个地!

网友:
一般显示器都是5V,12V        而你是改高压条的话。 你把12V供电过去的电感去掉   在分三根线  ,一个供电线、一个开关线、一个接地线 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是修好原装的,万不得已才换.修电源板不是很难的,就数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手里的电源板是多少伏供电的,你维修的显示器程序办是几伏供电的,然后把电源板的供电接到程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电源板,还是尽量修,老换成本太高。

网友:
先修再换!~~

网友:
先给客户报价换了,旧的慢慢练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