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怪现象

楼主(2012-04-15):
拿到一个烧保险的电源,查一下大滤波,三流,开关管,及周边,只见开关对管击穿,更换后,串灯泡,一闪就灭。初定待机没问题,测有+5sb,短接绿黑没动静。待机测494,4脚3.3V,12脚12.5V,8,11脚4.3V;短接绿黑测494 4脚0.2V,12脚12.8V,8,11脚2.13V,但各路没输出。以前推动管945坏了,拆下测量没问题,接945的二极管有一个断路了,换下,还有接494的2脚与7脚的300k电阻烧坏,也换下。待机测量494,表笔一根接输出端的黑线,另一根测494各脚电压都为0V。如果把黑表笔放在辅助电源输出端的地线,再测494,4脚3.3V,12脚12.5V,8,11脚都为0V,只是换了坏的元件,怎么越修越坏,又找不到头绪。本人只是爱好,又不懂,希望朋友能给予帮助,在这先谢了。

网友:
没人给点指示吗?

网友:
你的测试结果有个疑问:黑色表笔接输出端地线和辅助电源输出端的地线测量电压的结果不一样?按道理这两个地线是相通的,测量结果也应该相同。

网友:
修ATX电源应该按套路来,除非运气好,要不就会走弯路,参考这两个帖子对你有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9166-1-1.html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9604-1-1.html

网友:
如果把494的4脚与339的2脚相连的二极管去掉,494各脚的待机电压正常,是不是我换上去的339仍然是坏的?

请问一下连接494的4脚到地,不启动,“问题出在主控电路,IC494 8、11脚为主控信号输出脚,5、6脚外接定时阻容元件。”
该如何查呢?

主控电路是推挽驱动吗?  5.6脚阻容元件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吧。这些都查过是正常的,为什么还不行,短接绿黑494 4脚变为低电平,8.11电压降为1.8V,但没启动;待机8.11脚电压2.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