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50喇叭有声音,耳机无声音

楼主(2012-04-15):
联想 B450喇叭有声音,耳机无声音,原来是进过水的,进水修好后,过了几天说耳机没声音,但是喇叭是好的,声卡工作条件也都正常,耳机接口换了,现在还是一样,不知道论坛里可有哪位朋友遇到或者解决过此类故障?

网友:
耳机的声道和喇叭不是一条线  还是换声卡吧

网友:
检查声卡芯片 条件   或者接口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把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bois    的问题还说不到呢

网友:
检查声卡芯片

网友:
楼主没个测试数据,我们也爱莫能助啊

网友:
换声卡,耳机插入信号有没有检测到。。。还有耳机的线路

网友:
重点还检测声卡的切换电路

网友:
先装个驱动试试  在找声卡芯片电路

网友:
查声卡外围电路,有无腐蚀掉件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不然会越弄越坏的啊

网友:
先排除软件,再者查声卡和功放电路。

网友A:
是芯片坏了,今天到货了,装上可以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但是不是联想是惠普V3000集成的板子原先也是声卡问题修好后喇叭是可以用了,但是耳机还是不行,后面修声卡工作条件也都正常了,抱着试试的态度去买了块声卡小板换上去结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芯片坏了,今天到货了,装上可以了

楼主在没跟换功放之前是否有测试过耳麦插入与拔出切换是否正常?

网友:
没换之前打耳机插口的对地值和更换后的对地值是否一样。有没有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