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维修思路

楼主(2012-04-15):
(无正文)

网友:
我是个懒人,直接换个电源就好了    还修他做什么

网友:
这东西还有维修的价值吗?壳子都是焊死了的,拆开了,再粘回去就丑的一塌糊涂

网友A:
如果是原装的修好了,还是比oem的要强很多,

网友:
其实也好修,只要你想把它修好,肯定能找方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原装的修好了,还是比oem的要强很多,

这话不假,OEM的质量怵目惊心呀。
另外,开壳时慢一点,用壁纸刀划热合处,并不断地试,看是否可以撬开。

网友B:
宇光版主这个办法挺好,不知修好后怎么把外壳合起来。
用胶吗?什么胶比较好?

网友:
建议维修  因为 原装的还是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宇光版主这个办法挺好,不知修好后怎么把外壳合起来。
用胶吗?什么胶比较好?

多数外壳可以用三氯甲烷粘接,粘接效果堪称完美,我就用它

网友D:
我一般是用锤子乒乒乓乓的在热合缝处一顿敲打,准能拆开。只要力量掌握得好,不会砸坏的。至于粘合的问题,若是找不到宇光大侠提到的材料,用502瞬间粘合胶水也很不错。

网友(点评):
砸的话不是好的方法,难免震到或者伤到里面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是用锤子乒乒乓乓的在热合缝处一顿敲打,准能拆开。只要力量掌握得好,不会砸坏的。至于粘合的问题, ...

这个方法还是要谨慎的,我有两次壳是打开了,里面变压器的磁芯也被震碎了,所以我想最好用橡胶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数外壳可以用三氯甲烷粘接,粘接效果堪称完美,我就用它

太好了,找这东西对我来说很简单!
感觉502是硬质的粘合剂,不知道效果怎样。。。

多谢了!

网友(2012-05-16):
我用PVC胶粘合。

网友(2012-06-15):
你是个懒人也就罢了,但出来要别人和你一样懒,就不对了

网友:
三氯甲烷不是有毒吗,,,,,,

网友:
找一把大点的一字螺丝刀磨薄了 下面垫个毛巾之类的 用锤子跟着边敲很容易打开的

网友:
能修好且能收到合理价钱的话建议修,前一段见过一个家伙拿个OEM的HP 笔记本电源说线断请我接起来,剪断了线一看,根本不是铜线很难绞到一起

网友:
不错有创意的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HP电源是用小刀划开的,发现是电源线头短路了,电源是好的,也不知道线头配不配得到

网友:
如果修好了,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