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pln曲折维修经典一例

楼主(2012-04-15):
今天接到一块昂达775主板,检测供电正常,检测卡不跑码。发现CPU座有断针,插针座。直接秒杀,换过之后检测卡跑C1就不动了,然后加焊了北桥,新问题又出现了。一直自动重启5次才亮,凭我这么多年经验就知道是BIOS的问题,这种问题见过很多次,之后直接刷BIOS,一路进系统,测机没问题!

网友:
哎,775针的,945北桥的芯片,虚汗的还真少见

网友A(2013-03-10):
我想知道它的电源芯片型号

网友(2015-01-19):
  我手上也有一块945pln 的主板。上双核的就挡内存,上单核的可以点亮,好神奇,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2016-03-08):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它的电源芯片型号

RT9245A +RT9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