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thf代w83627thf-a的问题

楼主(2012-04-15):
一块华硕p4V8X-X io w83627thf-a  南桥VT8237
原来是键盘口没用 换了一块w83627thf  结果插电就自动开机不跑码
到论坛一查才知道thf-a是华硕专用io,买了两块剪板的w83627thf-a换上后插电不再自动开机,但是不跑码了
有人说这种板子用其他io带过后再换回原型号的io会出错是真的吗,如果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修好这块板
请高人指定!!!

补充内容 (2012-5-1 15:14):
修好了,重新换了另外一块83627thf-a 上去就正常了,买的是拆机IO,两块一起买的,好坏各一半,谢谢各位师傅的热心指点!

网友:
刷BIOS看看,我前天也换了一块这个的IO,也是键鼠不灵

网友A:
换过非-A应该也不会损其它地方,或者是你IO没焊好?两个都坏的?不跑码时其它工作条件有测了?可能现在又其它地方还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非-A应该也不会损其它地方,或者是你IO没焊好?两个都坏的?不跑码时其它工作条件有测了?可能现在又其 ...

同意楼主。我也试过EHG-A和EHG的,也没有出现过会自动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