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成就3400的BIOS,要求能双显卡切换的

楼主(2012-04-15):
如题,本人图便宜买个预装优版图的成就3400,换win7后不能双显卡切换,BIOS里无选择,只有512独立显卡,灰色的,想从bios入手,对比下是否能搞定、、,或者请高手指导,多谢了!

网友:
本人图便宜买个预装优版图的成就3400,换win7后不能双显卡切换,BIOS里无选择,只有512独立显卡,灰色的,想从bios入手,对比下是否能搞定、、,或者请高手指导,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