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增加5V变双输出方法

楼主(2012-04-15):
网上找了这个图看了后有些不清楚的地方

1。限流电阻最好用多少欧的电阻
2。两个电容是多少V的,只标了电容量;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或是更佳完美的电路修改图!

滤波电容的耐压一定比它上面接的那个电压大,前面12V的话,可能电容就是16V的,后面5V的话可能就是10V的,
7805最大标称电流是1.5A,还的是加装散热片!峰值能到2A左右,但是只是瞬间
限流电阻是根据你后极负载的功率所决定而采用多大的,一般限流阻都是小阻值大功率的,而电容第一个可以用16V 100u或25V100u的都行,第二个用16V 10u即可

网友:
一:电阻几欧姆倒是关系不大,2  或  3  或  5 都行。主要是降点电压。然后给到7805三端稳压器输入脚8或9伏电压就可以了。10伏也没关系,不过7805散热片就得大点了。
二:电容耐压16v就可以的啊。5V滤波的电容10v的都行。

另外忘问你了,变成五伏是给什么用,7805本身给的电流不是太大。大电流这个不可以。

够强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如果12v未经稳压并且市电不稳,电阻也可以不用,但平时7805上会有7v的压降,热量会增大。

网友:
第一个电容用25v,第二个用10v

网友:
这个电路没啥用...OUT电流太小...

网友:
7805好像只有1.5A的电流你是用来干什么?

网友:
这样做效率很低

网友:
这种出来的5V可电流不大。大了就不稳哦。

网友:
學習呀,這種還沒改過

网友:
用DC TO DC 吧。

网友:
1、限流电阻要根据后面的负载电流、和7805的散热情况来定。7805要能稳压在5V,输入最好在7V以上,但不要超出太多,越高越烫的。输出输入的电压差乘以负载电流这个功率大部分变成了7805的发热量。
如果负载电流很小,比如几十毫安,就可以不用限流直接接12V。计划让限流电阻分担的电压除以负载电流就是电阻阻值了。
2、电容耐压值适当高于所在点的电压就行。+5V处可用10V、16v、25v、50V;+12v处16V、25v、50v。
这种电路是线性稳压电路,优点是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低、输出电压纹波小。缺点是效率低(很大一部分功率变成了热量),不适于提供大电流。

大电流用开关稳压电路DC-DC。效率高。主板上CPU核心供电的电路就是。这种电路复杂点,需要开关管、电感、电容、续流二极管、PWM/PFM控制器等。

网友:
谢谢lajidong,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小弟弱弱的问下7805是什么东西来的啊?是变压器?这个是串联电路还是并联,怎样看的?

网友A:
78xx系列是三端线性稳压器。最后两位数字表示输出电压。7805稳在5V,7812稳在12V,7818稳在18V。
是串联分压的。
可以这样看:  12V -> (7805) -> 负载 -> 地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非常谢谢

网友:
你新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xx系列是三端线性稳压器。最后两位数字表示输出电压。7805稳在5V,7812稳在12V,7818稳在18V。
是串联 ...

稳压的作用是稳定电压而不是变压?负载是什么? 麻烦你再次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的作用是稳定电压而不是变压?负载是什么? 麻烦你再次解答

变成一个稳定的电压值。当然是变压了。
给谁供电负载就是什么。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78系类是降压,79系类是升压!

79系列是负压
看到这个我无语了,没见过有升压的三端稳压集成电路

网友:
我想改一个笔记本能用SATA的普通硬盘的一个东东,输出电压主要是为硬盘供电用,因为12V常见,但要12V 5V两组都有而发热量又不大的不好找,就是因为发热太大了,这个电路修改我不打算虑了。谢谢大家,我用了我外接移动硬盘盒的12V 5V.

网友:
左边的电容耐压值至少16V,右边的至少6V,耐压值要高一点

网友:
负载容量小应该没问题,如果负载大过7805额定容量,那就要另想方法了。

网友:
话说这玩意压差太大了,大电流很容易烧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