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TVM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2-04-15):
     今天接了一块华硕M2N-TVM 板,上电自动开机,不亮,复位灯常亮,能正常关机,关机以后能触发开机。IO:IT8716F-S BXS ,估计是IO坏,找了一个同型号的,但是后面是CXS的,换上以后,上电自动开机,关机后,诊断卡上复位灯还是常亮,+5V灯不灭。 没头绪,南桥测试好像没有短路,但是会有点发烫,不知道该怎么吧 ... 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IO旁边有一个20脚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不知道有谁有这个芯片的PDF,或者知道这个芯片的作用!
型号:GD75232

网友(点评):
75232是 串口芯片!

网友:
哎,,复位灯常亮,你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测量了没有,,这些最基本的都没测量,你就直接换IO,在说了ITE的IO必须注意的  就是型号,版本,以及是否技嘉专用,你这个IO:IT8716F-S  是不用分版本,都能直接替换的,,先一步一步的来,,,你这样问,我是帮不了你的,

就是了,说清楚,做到位嘛

网友:
哎,,复位灯常亮,你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测量了没有,,这些最基本的都没测量,你就直接换IO,在说了ITE的IO必须注意的  就是型号,版本,以及是否技嘉专用,你这个IO:IT8716F-S  是不用分版本,都能直接替换的,,先一步一步的来,,,你这样问,我是帮不了你的,

网友:
好多板子 开机自动触发 不是开机电路问题 是主板本身设计的原因(上一次点不亮 一下一次就通电自动触发)
你还是检查 不复位的原因吧

网友A:
75232是COM口(串口)的解码心片,也是接I/0上的,如果可以硬关机然后可以正常通电的话,I/O基本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你先把自动通电修好(可以放一下电,看看南桥,还有电源那PS#ON信号是不是对地了?

网友B:
嗯,不好意思!我忘记了说了,通电自动开机的时候我测了那些电压,CPU,桥,内存的供电都是正常的。时钟也是正常的,就是复位这一块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232是COM口(串口)的解码心片,也是接I/0上的,如果可以硬关机然后可以正常通电的话,I/O基本可以说是没 ...

嗯嗯嗯,受教了,谢谢。

网友C:
   IT8282   左边 挨着 2个 排阻, 换了 应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IT8282   左边 挨着 2个 排阻, 换了 应该就好。

嗯,好,我明天去试试。谢谢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不好意思!我忘记了说了,通电自动开机的时候我测了那些电压,CPU,桥,内存的供电都是正常的。时钟也 ...

给你说下时序,你测量了  CPU ,桥,内存,的电压是OK了,时钟也是OK的,因为时钟是在电源灰色线发出PWROK之后,就产生时钟,所以,你还没测量总线供电吧,,我看你说的只有三个供电,,总线供电由桥发出,开启信号,然后返回给桥一个HT_VLD 的信号,然后桥才开始发出复位,,

NV单桥的时序是这样的  +3.3V_VBAT RTC_RST 32.768KHZ +3.3V_DUAL 25M PWRGD_SB PWRBTN# SLP_S5# MEM_VLD   SLP_S3# PSON# ATXPWROK  CPUVDD_EN CPU_VLD HTVDD_EN HT_VLD LPC_RESET  PCI_RESET  CPU PWRGD CPU RST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说下时序,你测量了  CPU ,桥,内存,的电压是OK了,时钟也是OK的,因为时钟是在电源灰色线发出PWRO ...

谢谢你的帮助,我会好好学下的。

网友E:
现在修华硕板多数都是PCB断线和排阻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华硕板多数都是PCB断线和排阻问题。

可不可以详细一点给我解释一下,排阻,哪里的排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详细一点给我解释一下,排阻,哪里的排阻?

这个板子我修到过,就是排阻和IO爱坏,排阻是it8282m附近本体标示2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232是COM口(串口)的解码心片,也是接I/0上的,如果可以硬关机然后可以正常通电的话,I/O基本可以说是没 ...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自动开机点关机键能正常关机就不要管他,修别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我修到过,就是排阻和IO爱坏,排阻是it8282m附近本体标示272

这块板上我没有找到有IT8282M,把IO的68脚挑起来,板就不会自动开机了。但是不能开机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上我没有找到有IT8282M,把IO的68脚挑起来,板就不会自动开机了。但是不能开机触发!

抱歉楼主我看成m2v-tvm了晕,这个板子你得按照时序修了,没复位的条件。

网友:
这一块板子折腾了那么久,后来给师傅测了一下,直接一句话丢过来:没必要修了,南桥短路了。哥哭了。。。。。

网友:
有些机子是插电自动开机的这个也不算毛病吧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了,总线供电应该可以正常了。CPU的VID组合,就是通过总线供电才产生的。个人见解,

网友:
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供电  时钟  VRMPG  ATXPG

网友:
后来找了一块一样的南桥。换上去,开机OK,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