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3000开机不显

楼主(2012-04-15):
昨天客户拿过来说上着网就黑屏了,一到手就拿电流表试机,跑到显示的电流屏一点反应都没有,屏换过了,显卡加过了,这样的X600的显卡一般都是加焊都可以了吧,但是加了还不行,求老鸟指点

网友:
北桥的问题 试试吧 有意外哦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哦,也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A:
接下外显看看,如果外显OK,就不是北桥的问题了,把你那个显卡换个新的上去看看

网友B:
确定显卡做好了  就查查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接网线上网黑屏,做一下南桥吧!

网友D:
AMD的板子  北桥问题  加焊吧  惊喜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板子  北桥问题  加焊吧  惊喜哟

是英特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接网线上网黑屏,做一下南桥吧!

现在是跑到60了,还做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外显看看,如果外显OK,就不是北桥的问题了,把你那个显卡换个新的上去看看

外接也不行

网友D:
我倒  现在搞好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是跑到60了,还做南桥?

几天我修了一个网卡芯片坏的,没有看仔细型号就上去了,结果不行!建议楼主再仔细看一下型号。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倒  现在搞好了没有

还没呢,没思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几天我修了一个网卡芯片坏的,没有看仔细型号就上去了,结果不行!建议楼主再仔细看一下型号。呵呵

网卡声卡我吹下来了,还是不行,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显卡做好了  就查查屏线有没有问题,

我有一样的机子在这里修声卡的,所以配件都换了,确定是主板有问题,请问一下断线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本人出来不久,经验不是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没呢,没思路了

不行的话就发回去吧

网友:
你还是做一下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卡声卡我吹下来了,还是不行,晕了

加焊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话就发回去吧

经过努力,机子已经修好了,显卡断线了,谢谢老鸟

网友F:
新手查出显卡断线,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线断线,还是显卡啊

焊盘,那个点还在哪里,不过中间断线了,害我一个个找,量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查出显卡断线,也是不容易啊

呵呵,谢谢

网友:
先直接加焊,不行的话,就只有换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