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30s机子进水黑屏求救

楼主(2012-04-15):
收到客户一台机子进水  机子可以开起来屏幕不亮  但是用电筒可以看到图像 外接电源可以亮 灯管拆开看是好的没问题 求解

网友:
亮管就不用看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看看板子上的保险电阻,高压条上的几个电压,19V供电,5V的控制,还有亮度调节的电压,

同解

网友:
如果灯管是好的就检查高压的条件和高压本身的好坏

网友:
还有就是屏线接口有没有屏供电,有的话看看屏线是不是好的,高压条是不是好的

网友:
高压条是不是好的?排线是不是好的。